电调和舵机

楼主(2011-10-18):
问下大虾们,一个电调能独立控制多少个
舵机
?
如果想一个电调控制多个舵机,比如说控制六个以上,有什么解决方案么?

网友A:
电调怎么控制舵机,没地方插吧。
估计是问电调能给多少个舵机供电吧,这个看电调BEC的电流和舵机耗电了。

楼主:
那舵机是由什么控制呢?想装多个舵机实现其他一起跟飞行无关的功能如何去实现呢?

网友B:
接收啊, 你这咋入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了,我一直都是认为舵机都是由电调控制的。
能详细说下控制的流程吗?
画个草图也行。

网友C:
标题
电调不是控制舵机的,电池经过电调变压为舵机和接收机提供电源,舵机和电调都受接收机控制,上多个舵机就要看电调上5V供电能力啦。

网友A:
想要舵机动起来,买一套遥控器吧,或者买个舵机测试仪。

网友D:
我表示这个问题我没有勇气回答

网友E:
1 电调能支持多少个舵机,请看电调说明书。
2 给接收器独立供电,则可以支持许多个舵机。

楼主:
小白了。嘿嘿。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F:
可以用5v的大电流的电源,比如10A,50A,给接受供电,再用y线并联舵机,那应该能同时控制好多个舵机,不过太多的话电流过大可能会烧了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