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笨重的KT3D机的早晨的飞行的视频(新增视频分享)

楼主(2011-10-18):
经过几番改进工艺,配置先进设备,机机的体重竟然增加了接近50克,起飞将近240克,坑爹啊

网友A:
好像在哪里看过了

网友:
原来200多克也可以飞的很优美,看来没必要过分追求轻量化,技术才是王道嘛

网友:
技术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哪里看过了

莫非阁下就是今天早上在树下打八极拳的那位前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说下配置吧,还有翼展,空机重量,
2208kv1100  20A  9047 /9050   3s800
2208kv1400  20A  8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下配置吧,还有翼展,空机重量,
2208kv1100  20A  9047 /9050   3s800
2208kv1400  20A  8060

翼展没量,大概85左右,起飞重230克
电机T2008  2000KV  12A电调  2S850  GWS8040直驱桨

网友C:
飞的精彩!请教一下楼主重心的位置设定在哪里?谢谢

网友:
小炸那一段被楼主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精彩!请教一下楼主重心的位置设定在哪里?谢谢

约在主翼1/3稍后一点

网友:
有味道!飞得不错~~~~~~

网友:
240g,挺轻的了

网友:
240g应该不算重,下面是一个300g ,86cm翼展clik的早晨练习视频,个人感觉同等重量下,clik机型特别好飞。就是做动作慢点。

网友:
呵呵   这不是一个水平的视频咋对比的呢?

网友D:
楼上有理,技术水准是不一样,个人只是感觉240g到300g重量好像没那么大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有理,技术水准是不一样,个人只是感觉240g到300g重量好像没那么大影响。

对不起,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刺激人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 。
重量只有在技术到位的情况下才会又体现,我飞的还不如你飞的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有理,技术水准是不一样,个人只是感觉240g到300g重量好像没那么大影响。

兄弟,谦虚了。你飞的很好;飞行风格不同而已。关于重量,我以为,在大空域飞行时,240克和300克的重量差别不是很大。如果有一点风的时候,重一点动作反而更好做,也更流畅。但如果在小空域飞行时,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再附两个视频。估计300克的飞机在这场地只能飞航线,很难做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不起,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刺激人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 。
重量只有在技术到位的情况下才会又体现,我飞的还不如你飞的呢,呵呵。

jingjun想多了,lz的水准比俺高,这点俺有自知之明。尤其是lz低空蛇滚圆周/8字的水准,俺要好好学习。  还有,看过您的视频,您说话太自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谦虚了。你飞的很好;飞行风格不同而已。关于重量,我以为,在大空域飞行时,240克和300克的重量差别不是很大。如果有一点风的时候,重一点动作反而更好做,也更流畅。但如果在小空域飞行时,这个差别是很大 ...
kldniao ,您的这两个新视频比前面的第一个视频还棒。这么小的空域如果我用300g的clik肯定没法飞了。  学习了。

网友:
你俩飞的都好
俺真的是来学习的

网友E:
楼主啥好设备 能透露一下么

网友:
怎么没人  我这样配置哦 呵呵   朗宇2204  好盈10a   3s 电池(满油门搞都不烫手 )  推力非常暴 350 左右 飞 200克都完全ok    没风我就2s飞  140-155克  风大就3s 160-180克 起飞 (我电池容量有几种)

轻=动作可以慢 小地方 飞 ok  就是完全不抗风的

重=地方要大点 要不 就得技术非常好  速度毕竟有点块的

长期单飞 技术进展慢哦  武汉又老是 刮 梅超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啥好设备 能透露一下么

设备不算很好,都是一些普通的东西
添翼2204电机,3个8克银燕舵机(不用数码版,数码的经常会抖),2S850电池,GWS9047桨
现在桨是个头痛问题。现在很难买到好桨。连GWS桨也震动很大。想用APC,但太重了。
兄弟们,有什么好桨推荐啊

网友E:
添翼的2204 240G也能飞啊?我也是他的2204    08D确实抖,我的垂直尾翼抖的厉害
浆我一直用的皓业8043    还算过得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添翼的2204 240G也能飞啊?我也是他的2204    08D确实抖,我的垂直尾翼抖的厉害
浆我一直用的皓业8043    还算过得去吧

不好意思,搞错了
其实上面视频的飞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用5mmKT板做的,240克左右,用T2008 2000KV电机(himodel买的);一个是用3MMKT板做的,210克左右,用添翼电机。
其实用添翼的电机飞240克也可以的,温柔点就是了

网友:
··

3MMKT 感觉做到200以内不难啊  楼主上点 飞机细节图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
其实上面视频的飞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用5mmKT板做的,240克左右,用T2008 2000KV电机(himodel买的);一个是用3MMKT板做的,210克左右,用添翼电机。
其实用添翼的电机飞240克也可以的,温柔 ...

飞机太多搞二虎了吧,哈哈哈。
你不好分2个视频贴上嘛 。

网友:
··

不过那里能买到3mm的KT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