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ONE 调参跟驱动软件安装失败

楼主(2011-10-18):
装的人都毛了,本人对软件这东西比较白。。。。,DJI公司能出个ACE ONE最新版本软件的安装教程么,急求啊!上了你们公司的网站找了联系电话打了N遍硬是无人接听,不过听见机器人的声音了 !
附上几个问题请教下;
安装调参跟驱动软件的时候USB接主控器,GPS,IMU,没接控跟接收可否?
最新的调参软件名AceOne Assistant Software2.2(1),驱动是Ace One Driver_1_1,是否正确?安装的时候有无前后顺序?
我安装了调参但是验证不了,提示英文翻译为网络问题,附上装好的图片

网友:
您好,我们一直有人值班的。您可以直接转分机201/202/203,我们会为您解答。

装驱动时先确认系统是32位,顺序为USB线接主控和电脑,然后给主控供电。在双击安装驱动程序。

您第一次注册时,需要联网。然后到邮箱里面激活帐号。如果找不要邮件,请检查一下垃圾邮箱。

楼主:
怀疑我的铁通网络问题,那如果我搬到电信的网络假设验证通过了激活账号了,然后搬回来用铁通的网络会有什么问题没,还要验证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我的铁通网络问题,那如果我搬到电信的网络假设验证通过了激活账号了,然后搬回来用铁通的网络会有什么问题没,还要验证不?

同一台电脑,只要登录过一次,以后都不需要了,软件会自动登录。另外中午12:00至13:30是我们员工的吃饭时间,这个时间段打电话进来很有可能是没人接听的,最好在工作时间拨打电话,谢谢合作!

楼主:
软件安装好了验证通过!问题是铁通的网络不行,拿万通的网络也不行,最后还是中 国电信给力啊!
谢谢各位指导,以后还得劳您们赐教!呵呵

网友:
ACE ONE的调参软件为什么老是不能用啊

网友A:
ACE ONE的调参软件为什么老是不能用啊

DJI的朋友们我是在我家里的台式机注册的ACEONE的我也在我的笔记本上注册了可是笔记本上的调参软件过两天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的朋友们我是在我家里的台式机注册的ACEONE的我也在我的笔记本上注册了可是笔记本上的调参软件过两天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会有很多种问题引起软件不能正常使用,大部分都是系统环境的问题,请问有没有错误提示? 您也可以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755 - 22673666,我们来帮助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