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炸了,恐怖!

楼主(2011-10-18):
**,早上调好normal模式和idle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idle开关忘记关,中午间隙回宿舍直接通电,开熄火,机机瞬间发爆,还没反应过来就炸了,

副翼扭曲,大奖裂缝。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爆*瞬间愣了,那马达带着桨,我靠,那声音,当时蹲在旁边,幸好电池虚焊,把电给甩了。不然不是机机大炸就是自己挂彩!

网友:
 表示同情

楼主:
问问,副翼摆弄一下还能用不?

大桨裂了呢?

网友:
小心为是。。

网友A:
我并不为楼主的标题所吸引, 也不是被贴子的内容所迷惑。 我不是来抢沙发的, 也不是来打酱油的。 我不是来为楼主呐喊加油的, 也不是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的。 我只是为了500帖默默奋斗。 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 你是个怪兽,我绝不在意; 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 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PS。 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 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 在这个处女都要验证码的时代, 不得不弄个会员来当当, 但是我系初来乍到, 500帖的巨大发帖量对我来说是满难的, 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 专门用来刷够500帖, 好让我以后发帖不用输那该死的验证码。

网友B:
负螺距 不会飞起来,教训要吸取

网友C:
什么控? 开着Idle up开机不报警?

网友:
大奖裂了 用502,只能悬停玩了,还是 换了吧  悬停射了也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螺距 不会飞起来,教训要吸取

是,本来只想试一下马达,机机还没有完全平衡好,而且一通电就全油门的话很容易侧翻,不管是正螺距还是副螺距。

不知道有裂缝的桨还能不能用啊,副翼能掰直了再用不,反正没有原来那么笔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控? 开着Idle up开机不报警?

天七,不过我把按键时会响的声音关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还有一个瑕疵,今天调曲线的时候方向键盘的左键突然就失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是天七。。而且我也把声音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并不为楼主的标题所吸引, 也不是被贴子的内容所迷惑。 我不是来抢沙发的, 也不是来打酱油的。 我不是来为楼主呐喊加油的, 也不是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的。 我只是为了500帖默默奋斗。 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 你 ...

同感

网友:
反复说了要用换启动的电调。。就是很多人不听。。现在450除了亚拓35X其他电调一律无视。。

网友:
開機IDLE-UP不報警。。。垃圾控。

网友:
好的开机习惯很重要!

网友E:
说到底,还是LZ安全功课木有做足!我每次上电前,都要检查下控上开关的位置的,另外上电后马上检查各通道是否正常,须知这东西见血啊~~
另外,电池虚焊这次救了你,要是天上断电呢?所以,还是多多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到底,还是LZ安全功课木有做足!我每次上电前,都要检查下控上开关的位置的,另外上电后马上检查各通道是否正常,须知这东西见血啊~~
另外,电池虚焊这次救了你,要是天上断电呢?所以,还是多多注意吧~~~~~~

安全确实很重要哇,NND!
大家引以为戒呀!

网友F:
调机要拔电机线!

网友:
下次要注意啦,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3D开关没复位控还能操作吗,不是应该无输出并报警吗,天7这点设计有问题。

网友:
玩模型,安全第一,第一安全呀

网友:
 深圳平湖发来慰问

网友:
小心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并不为楼主的标题所吸引, 也不是被贴子的内容所迷惑。 我不是来抢沙发的, 也不是来打酱油的。 我不是来为楼主呐喊加油的, 也不是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的。 我只是为了500帖默默奋斗。 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 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控? 开着Idle up开机不报警?

垃圾控

网友:
血的教训啊

网友(2012-03-17):
额 楼主没事就好了  还好没有无辜群众

网友:
桨有裂纹千万不要用了,小心射你。。。。

网友(2012-06-08):
引用 网友F:
调机要拔电机线!

三根线,红黑蓝,拔哪跟啊

网友:
任意两根就行了
我用的还是天6,不知道会不会报警,回家看看。

网友:
电池虚焊,楼主好运气 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