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固定翼改装求助

楼主(2011-10-18):
最近买了一个固定翼飞机,想改造,希望改造后能够有较大的推力和负载能力(我后期想DIY一个自动巡航系统),当然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越便宜越好了。

灰机基本参数如下:

翼展:890mm(35'')
全长:720mm(28.34'')
起飞重量:500g
翼面积:13.1 d㎡
新手,不知配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什么电池,请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拜谢。

另,我在淘宝上看到 45(价格比较便宜)元的 新西达 A2212 有不同的KV值,1000KV/1400KV/2200KV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如有,选哪个比较合适?配什么桨?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A:
想用大尺寸的浆就用1000kv的。小尺寸的浆就用1400kv的。。1000kv的用1047。1400kv的用9050浆。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还想问一下,大桨 + 小KV 与 小桨 + 大KV 对于 固定翼飞机来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大尺寸的浆就用1000kv的。小尺寸的浆就用1400kv的。。1000kv的用1047。1400kv的用9050浆。

我也是个新手,请问如果想获得更大的推力。为什么不用大KV配大奖呢?小KV配小奖就用到推力要求不大的系统上。我入的是SU27.XXD22085 2600KV电机。奖弄了个6030和7060SU27KT机专用的。不知如何,现在还在飞机还在路上

网友:
电机和桨匹配的问题向来没有固定答 案,总之,小kv值的电机转速慢,扭矩大,所以配大桨(螺距问题暂不讨论,否则更复杂),大kv值的电机转速快,扭矩小,配小桨。
关于螺距,我只想说,如果你想飞的快,就用大螺距,反之,小螺距。
等你家伙多了,试的多了,就会有自己的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常见的规格来说,大kv的常见电机带不动大桨。。。电机 电池 电调 必有一伤

网友:
3.25 * 500 ^ (1/3) = 25.8
500 / 13.1 = 38.17

楼主这架应当是战斗机,890mm 的翼展,可以用 9050直驱桨试试,选新西达的 KV1400 2212。
注意,这个配置电机有些过载,不要长时间全油门。以前用这配置飞起过2KG+的机机。

BTW:把原配的有刷电机、有刷电调、桨、桨整流罩送我吧。

楼主:
呵呵,被你发现了,可以送,我留着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被你发现了,可以送,我留着也没用。

嘿嘿,我打算用它来造一架 Fokker E III 之类的像真机。
顺丰到付发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