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装上了铣床了,用什么夹具成了问题

楼主(2011-10-18):
自制个小铣,二手床头做铣头,主轴用什么夹具呢?弹簧夹头?钻夹头还是卡盘?Z轴行程不大想尽量保留。请大家给个建议。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这么雄壮,就用卡盘好了.

网友:
车床的坯子改铣床  有意思

弹簧卡头 刚性最好  小卡盘也可以考虑

钻卡头 就算了吧

网友:
车床改铣床!真不错!特别是下面那床身导轨,双峰就是诱人!买个卡盘加法兰吧!弹簧夹头也可以就是必须把拉杆自锁都配齐了!

网友A:
你主轴中孔多大,我正好有套闲置的40A的拉杆和自锁!

网友:
不要用卡盘,太重并且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轴中孔多大,我正好有套闲置的40A的拉杆和自锁!

你好,我需要夹头后端32的,不知你的夹头是这尺寸吗?

网友:
把立柱装在床身旁边,装在床头的位置不行吗?

网友(2019-02-20):
装刀用弹簧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