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 告急!!!!!!帮帮我!!!!!!!!!!!!! ...
260 告急!!!!!!帮帮我!!!!!!!!!!!!!!

楼主(2011-10-18):
进入工程模式本来想调下偏右问题的,,可是现在 基本都是尾
电机
在转 主浆根本没力 飞机起飞后拼命向右狂转!!!!! 怎么办!!!!怎么恢复出厂。。。。。。按了3下后面的按钮听见一声后 也没用~~~~~~~~~~

网友A:
首先你看看你有没有把尾电机和主电机线插反,主上尾下。其次如果没插到那么你看看尾电机的线有没有插到,尾桨有没有按反。最后你要是有主电机最好换上一个试试。上面问题都排除了还没解决问题估计是板子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3下进入调整模式然后方向微调向左调,在看看感度对不对,就OK

网友C:
是不是主电机挂了

网友D:
 再买一个呗

网友E:
你调尾巴电压怎么把主电机也调了?你动了什么?写入模式里油门微调是调陀螺仪感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