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解答(关于浩马特电机)电调是好盈40A

楼主(2011-10-18):
我有一个马达(浩马特)
电机
。近来出现在了怪现状。接好电调,最接上
电池
,一加油门电调就出烟了。我换一个别的电机。接好电调,最接上电池,打开油门一切正常。这样代表浩马特电机出什么问题?可以修吗?:loveliness:

网友A:
估计电机缺相

楼主:
缺相???????什么意思呀?

网友B:
还有可能是线圈通壳,严重的匝间短路。

楼主:
 可以讲清楚点吗?主要是可不可以修复呢。方法是??????????

网友C(2012-01-25):
电机内部短路了,电调也烧了,只是没烧全,勉强能用,但是已经不能上天了,建议电机没有能力重绕的话直接买新的,电调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