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耐摔还是发动机?

楼主(2011-10-18):
电机
实在容易炸坏,虽能用也有轻微变形,有些可能已有暗伤,
只是新人看不出来,说不定多股并绕的线圈已经有一股断了。
那么大家的
发动机
呢?

网友A:
电机一般都是轴坏。。换了就可以。。发动机就。。。整个换掉。。。

网友B:
油电之争中最另辟蹊径的考虑。

网友C:
上函道就行了

网友D:
函道 炸机吸入细物,一样扫桨,甚至轴弯。
力求提高手技,不炸机才是皇道。

网友E:
你咋不说说消耗成本呢?

网友F:
电机(马达)和发动机(引擎)在炸机时损坏的几率是差不多的。
特别是轴承和轴这二个零部件,最容易损坏!

网友G:
都是炸!一样的心痛!

网友H:
都是易碎!

网友I:
电机便宜点啊

网友J:
那你还得考虑电池炸坏的几率

网友K:
发油机区问问

网友L:
电池还是不像油方便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