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fpv 求助

楼主(2011-10-18):
各位大哥 请教飞翼如何抛置啊 我的x5
FPV
机 飞不起来 配置的动力 是2216 1250kv 桨是8060。 电调是30a的
电池
是 格式25c 3s
是飞的方法错误,还是动力不够的问题?
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谢谢

网友A:
三种起飞方法:
1.无动力水平略向下抛出后推油门。
2.带2/3动力水平略向上抛出(防止打手指,切记!)
3.使用弹射装置。(diy)

网友A:
还有,重心要调对才行。

网友B:
我是用右手拿着飞翼的左翼前缘,开一半大一点的动力,旋转身体和右臂水平向前扔出,出手前把飞机左翼向前带一点,以克服由于旋转右机翼线速度大于左翼的情况,飞机左翼可高一点右翼低一点飞机出手后由于反扭,飞机机翼就摆平了.

网友C:
飞不起来不是配置问题,是重心,初级飞手把重心尽量往前调吧

楼主:
谢谢各位 大哥

网友D:
这个飞翼本来设计有问题,标注的重心位置要不得。。。重心需要前移不少才能手抛起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怎么判断 重心位置啊? 我前面都用了2个3s的电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 要让飞机整体往下压一点 才对啊

网友C:
其实你不要死扣这个重心点在哪里, 飞翼依飞手的能力不同配重时重心会有不同,我觉得你可以把视频发射模块放在电池仓的上面,也就是机盖前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位置,OSD和接收放在**靠后面的位置。飞前(设备齐备)试着滑飞一下,飞机有前倾快速下滑感就好,不能一抛出去就扬头或平头,这样一般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
给看看我起飞的视频

网友D:
楼上视频中的配置基本就是舵机 马达 电调 接收,电池我估计也不超过2200MA
如果要FPV估计 就不是楼上这个姿势出手了

网友E:
抬杠的话就不说了,投掷飞机的技术我可以和你比一比,一个2200装在里面肯定的说很难飞

网友F:
上面的视频做了减速

楼主:
ls 的视频 看 飞翼好滑爽啊 是不是重心 怎提往前移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 你是不是 在无动力下 抛掷飞机啊

网友E:
是的,我从03年做的飞翼就是无动力手抛起飞,投掷飞机算是一个玩模型的科目了,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越是胆小不敢用力越是难以稳定的建立初速。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飞机出手以后不要急于带杆,而是先给油门,然后慢慢爬升,要是实在不行就带动力投掷,一般带1/2的油门 就可以。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G(2011-12-03):
回复 网友E:
视频的x5和在卖的好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