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能减弱螺旋桨的陀螺力矩对飞机的影响

楼主(2011-10-18):
一个相对飞机来说很大并且转速很高的螺旋桨,当飞机作机动飞行时必将产生很大的陀螺力矩,这样就会影响飞机的操纵性。请问如何能减少陀螺力矩的飞机操纵性的影响呢?恳请老鸟开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期待科班的同学来给个详细的定量分析。

网友B:
做一下 飞一下 看一下 实际的实践一下 别把太多的理论强调一下 就知道了它到底能怎么一下

网友C:
做一下右拉和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啦和下啦只能应付螺旋桨的反扭力矩,不能减弱陀螺力矩

网友D:
单发的如何通过调整飞机来解决,这个我也在学习。
其实可以考虑双发一正一反,或者共轴反转。
或者用重量很轻的桨。。。

网友E:
可以换小一些的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和。。。。只能。。。。”
请问这说法有什么依据?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是的,双发似乎可以把:陀螺进动、反扭、P-Factor,三个影响飞行的效应一并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陀螺力矩和反扭力矩是两回事,右拉和下拉角只能抵消反扭力矩,对陀螺力矩无效

网友F:
共轴双桨F3A

网友G:
陀螺力矩的影响应该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很在意的话,把舵角增大就能解决了啊。

网友H:
用两个电机就好啦 左右各一个正反转

网友I:
桨要轻:loveliness:

网友J:
单电机共轴反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指教:
右拉和下拉角是如何抵消抵消螺旋桨反扭的?
我现在一直不明白,牵引式的机型加右拉、下拉是起什么作用,有些推进式的加上推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关于螺旋桨进动对飞机造成的影响。
在飞机起飞滑跑呈水平姿态时,如果猛拉杆离地,这时由于螺旋桨进动应使飞机右偏向。
但看了模友们的视频,以及今天做的测试,并未感觉到飞机有明显右偏向。
由此猜想,对于电动固定翼,由于螺旋桨质量很小,角动量小,所以进动并不会对飞机造成明显影响。
拉、推杆时动作柔和可减弱进动带来的偏向效应;打方向舵时动作柔和可减弱进动带来的抬头、低头效应;横滚动作不受螺旋桨进动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客观一点不能说是抵消,因为螺旋桨的反扭力矩使飞机偏航,例如右旋桨的飞机是偏左航的,所以就要把电机向右调偏一个角度,形成向右的拉力,使飞机有一个右偏航的力矩,抵消上面的左偏航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制作起来很复杂吧?另外对动力要求大的飞机也不可能用小的桨哦

网友K:
LZ太多虑了吧?你还是想想如何将飞机次次都安全着陆比较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螺旋桨的反扭力矩使飞机偏航”。
质疑上面的说法,反扭不应是偏航,而是使飞机向左翻滚。偏航可用方向舵配平,翻滚是用副翼配平的,两者差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嘻嘻,安全着陆当然要想,其他问题也要想,细节的问题也很重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左翻滚导致的结果不是左偏航吗?呵呵

网友L(2013-04-16):
不懂陀螺力矩,什么意思?

网友M:
油门动作柔和些,能有所缓解,还有,飞机越快,机翼和尾翼的安定效果越强,反扭就越不明显。实在太严重,设一下油门副翼混控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吧,不过貌似一般用不到。

网友F:
双发!试试就知道,好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