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颐高N6飞控,请教各位老鸟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18):
现在设备基本安装到位,请问四个电调的数据线,是否需要拔掉其中三个的红线?

网友:
如果你确定电调5V供电BEC不是开关电源,一起并联也没什么关系。飞四轴用开关电源做BEC的电调也几乎没有,大多都是7805的线性稳压模块。四个电调型号最好一致,如果是杂牌组合,还是只用一个电调供电吧。

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飞行者20A的电调4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设备基本安装到位,请问四个电调的数据线,是否需要拔掉其中三个的红线?

不需要的。 我的配置和楼主的一样。 直接把4个电调的线都插在飞控上就可以。

网友:
最好拔掉!!我原来没拔掉,结果感觉其中一个电调发热相对严重得多,拔掉后温度一样!!你想一下,如果不拔,其中要是有一个电调BEC出问题,其它的就会跟着遭殃!反正拔起来又不费神,一根大头针轻松搞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