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J制式DSX7改装飞梦2.4G过程实录

楼主(2011-10-18):
近日,受模友“起子”所托,将其手中的DSX7 DSMJ遥控器加装飞梦改为两用,具体改后布线等情况,请详见“起子”朋友所发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769&extra=page%3D1
这里只表述改装的过程以及正确查找PPM信号的方法,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需要改装各种控的模友们顺利成功!
模友送来的控,是参考其它模友的DSM2版DSX7改装方法,加双刀双掷开关,将原高频板上的三根线断开,通过开关联接,使开关在一边时原接线不变,切换到另一边时电源和信号均改接到飞梦模块上。打到飞梦模式开机试机,不能正常工作。
一、笔者拆开控,用示波器看接到飞梦模块上的波形,发现PPM信号在摇杆动作时并无变化。根据与模友的交流,控本身没问题,可玩模拟,以前论坛上的改装方法有二,一是现在这样接PPM,二是从模拟口接PPM,但那些控都是DSM2制式,而本机是DSMJ制式。
二、拆下飞梦模块,研究此控,在关机状态下,插入模拟线3.5MM头,遥控开机,用示波器从模拟线输出能看到PPm信号,此信号受摇杆控制,但上面有逐渐降低的直流电平。
分析:PPM上有变化的直流电平,说明输出接有较大电容进行隔直。
三、顺模拟输出PPM往前找,果然有一颗电解电容串在电路中。看电容前端的PPm信号,有5V直流电平,PPM信号幅度为1v左右。
分析:为了适应某种需要,对PPM信号进行了电平转移。
四、继续往前查找,找到一个三极管,其基极、集电极上分别有5Vp-p的极性相反的PPM信号。从其集电极引出PPM信号,送入飞梦发射模块比较合适。
五、查模拟线插入模拟口时,闭合了一个联动开关,使遥控器的编码部分供电工作,而高频发射部门不通电。因此,只要找到电源开关后给高频部分供电的线,将其切断用双刀开关控制,在JR模式下开关打开全部供电,在飞梦模式下开关打开只给飞梦模块和编码部分供电。就能完成两用改装。
六、按以上思路切断供电线,接入开关,装上模块。通电测试,改装成功!
请看图片。

nEO_IMG_照片

切断这根供电线,按起子的方法接入开关

切断这根供电线,按起子的方法接入开关

nEO_IMG_照片

就是这根

就是这根

nEO_IMG_照片

这是另一头,对应线头所指焊点

这是另一头,对应线头所指焊点

nEO_IMG_照片

飞梦的黑色地线接这里

飞梦的黑色地线接这里

nEO_IMG_照片

两根红线是电源,上面那根接开关的刀,下面接JR模式端

两根红线是电源,上面那根接开关的刀,下面接JR模式端

nEO_IMG_照片

PPM从这个三极管引出

PPM从这个三极管引出

nEO_IMG_照片

这里通过双刀开关供电,进入DSC模式

这里通过双刀开关供电,进入DSC模式

nEO_IMG_照片

开关的位置和接线

开关的位置和接线

nEO_IMG_照片

飞梦模块

飞梦模块

nEO_IMG_照片

面板

面板

nEO_IMG_照片

联接线

联接线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funk:

网友:
顶起来,NB的哥啊!!

网友:
铜河能干!JR要锤你

网友:
铜河大哥厉害!

网友A:
通过插头是短路哪二端可以直接进入ds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插头是短路哪二端可以直接进入dsc呢
就是黄色线所在在边上两个点

网友:
钢河又出强贴,必须顶
什么时候研究下接收机呀,出点比橘子接收更好的山寨接收

网友B:
果然要射精,

但DSX7 用飞梦,是否有点,倒退了

网友:
不能说是倒退,是中外合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要射精,

但DSX7 用飞梦,是否有点,倒退了

  我正想提問

网友:
好手工啊!

网友C:
强!顺便问下,如果用DSX9要用飞梦的话,只用换高频头模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顺便问下,如果用DSX9要用飞梦的话,只用换高频头模块就行了?
嗯~~~

网友:
DSX9怎么换飞梦?详细教程

网友(2012-02-22):
 好手艺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