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感应加热的危害

楼主(2011-10-18):
如题,电磁感应加热线圈的内和外的辐射对人影响大吗,长期接触的话!!

网友A:
听说是大的.

网友B:
啥都不伤,线圈工作在谐振状态,波形好,频率单纯,比起微波,那频率低到哪儿去了

网友C:
注意现场清洁,周围别有金属尤其铁磁东西,否则容易烫伤或火灾。对人没啥生理影响。

网友A:
电磁感应加热对操作员100%有伤害.是明显表现的是生育...

网友D:
频率高的,容易渗透到皮下较深的部位引起发热

网友E:
会头痛的,长期的

网友F:
电磁辐射的影响跟频率和功率有关,你的频率只有20-35K,在电子上属于低频,仅比音频高一点,远远谈不上高频,真正意义上的高频,频率在30M以上,而对人体造成影响,频率还要高,要在GHz级。个人认为,这种频率和功率根本不足以对人类造成伤害,大可不必担心
我们天天与电磁辐射接触的,比如手机、电脑、电视、电磁炉等等,至于感应加热设备金属加热设备,他的频率只有1k--100khz,相对手机,电脑,那是小巫见大巫
百度馊的

网友C:
楼上几位(除了黄金太阳外)别误导别人。这么低频的电磁波对人没啥影响。除非功率达到10^4-10^5 watt以上。
频率再高点(几百M以上)会通过致热效应对人造成伤害,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微波炉的危险了。
频率再高点,到了光波段,10^14Hz以上会有粒子效应,如紫外线致癌之类的。

网友C:
注意周围别有金属尤其是铁磁物体,否则他们被涡流烧热了可能你还不知道,容易被烫伤或火灾。

网友G:
体内有弹片.钢钉等金属物体的人离远点

网友H:
有的说有害,有的说无害。我说一段我亲身体验的过程给大家听听。
我刚毕业的时候,分配在本地一家内燃机企业工作,就分配在热处理车间,在高频车间工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高频车间里高,中,工频加热都有的。那时候由于我们单位是老国企,感应加热设备还是比较落后,体型比较庞大的那种。在车间的一头有很大面积,安装的都是电器整流,变压器,还有直流发电机等奇奇怪怪的设备,这些设备都是被钢板网整体包围起来的,听说是为了防辐射的,我在书上看到说是金属防护可以屏蔽电磁辐射?我对电工电子不太了解,所以也搞不太明白。
然后我们那个车间也是比较封闭,里面黑洞洞的,整个车间的内壁全部由钢板网包裹起来的。而且车间和热处理大车间是分开的,坐落在厂区的最拐角处,旁边就是煤场和油库。这个车间的工人很少的,而且全部是有过小孩的。我们都是夜班,我记的是晚上7点上到11点就下班了。后来车间为了照顾我们新来的学员,就把我们调回热处理车间了,只留了一个男孩在那里工作。所以我每次晚上去上班都感觉阴森森的。
所以我宁愿相信感应加热是对人体有害的。

网友I:
顶多不孕不育呗,有啥可怕的,中 国人这么多。说没伤害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这个在国外发达国家也是有争议的。

网友J:
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网友K:
微波炉,电磁炉这路东西,其实对人危害最大的部位是眼睛,平时接触一星半点不要紧的,家里的微波炉我特意做了个架子架的高点,用的时候离远一点,按了开始键后人走开就是了,人的眼睛由于不像其他部位有脂肪和皮肤的保护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认为有些人眼部的肿瘤和现代生活使用这路东西和不良的使用习惯和个体差异和特意人群的敏感程度有一定的联系!!!以上是我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L:
长期在高频环境生女孩 的概率非常高。(老辈师傅说的,没有科学依据,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