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开始为什么跟少一相电似的!

楼主(2011-10-18):
现在直机浩马特电机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轻推油门电机跟少一相电似的起作不了,继续推才开始起动!
更换一个好盈电调还是如此!两个都是好盈电调!
飞亚拓SE 35X 430 就没有这个现象,难道是好盈电调的问题?

网友A:
你开了缓启动吧  好赢的缓启动就这德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沙花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了缓启动吧  好赢的缓启动就这德性

没有啊,两个电调一个老式40A,一个飞腾40A,都没有缓启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赢的油门低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可以设置气动力百分比的话。增加这个数值!

反正xp系列的电调都可以设置启动力! 配合缓启动非常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