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哥晨飞视频

楼主(2011-10-18):
换一个背景音乐,应该不算重复发帖吧

网友:
技术 了得

网友A:
技术可以升 4D 了      什么配置 和重量  可以飞 5分多

网友:
4D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同问楼上的问题

网友:
 4d 变距桨啊,

网友:
3d飞机不能以机尾做头飞行,4d的飞机可以在正常飞行时,通过浆的变矩,改变飞行方向,使飞机尾向前飞行!  楼下正解、、、

网友B:
哥们喜欢老狼.....我也喜欢

网友C:
左侧飞和右侧飞的时候要打副翼修正么? 两种侧飞除方向舵外,打别的舵面区别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升 4D 了      什么配置 和重量  可以飞 5分多

技术谈不上啊,自娱自乐:loveliness:
用2S850电,起飞重230克,坦克啊
还可以飞一会哦,不超过7分钟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喜欢老狼.....我也喜欢

网友D:
能给个翼展以及动力配置吗?还有浆、
我是新手想多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个翼展以及动力配置吗?还有浆、
我是新手想多了解一下。

翼展没量,大概85左右,起飞重230克
电机T2008  2000KV  12A电调  2S850  GWS8040直驱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侧飞和右侧飞的时候要打副翼修正么? 两种侧飞除方向舵外,打别的舵面区别大么?

习惯了设置方向和副翼、水平混控。在飞行中,还要根据飞机姿态修正的

网友:
不错,飞机很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