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XD电机如何拆吊底座上用来绕线的铁芯,KV值如何计算?

楼主(2011-10-18):
如题,今天拆了半天也拆不下来,买来漆包线也没有绕,还有一个问题,电机本来是KV1400的,如何绕线可以把KV值变为1000左右?

楼主:
电机型号为XXD2212 KV1400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

楼主:
求大侠支招啊

网友:
水煮大法折底座
KV咋算不晓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煮?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是三角接的话改星接,都省的拆了呵呵 原来就是星接的话就换细一点的线多绕几圈。最外面的几圈要是不紧的话点胶固定 小心擦到磁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子去掉轴承后用螺丝上到十字架上,然后用桌虎钳固定一下,拿一把烙铁插到定子中间的孔中,等一会儿热了,用手纸包在外面的线圈铁芯上,来回拧,稍拧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LS

好方法

网友(2012-03-30):
回复 网友B:

那装回去呢?

网友(2012-05-03):
这贴要顶起,高手请模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今天拆了半天也拆不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691&page=1#pid7665323来,买来漆包线也没有绕,还有一个问题,电机本来是KV1400的,如何绕线可以把KV值变为1000左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7665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