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11-10-18):
A6可以用这个充电板接在6S接口插2个3S,A6中间的也插2个3S,同时4个3S充电吗?什么原理?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哪组的信息?

网友:
最多只能充6路吧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不用 A6在不并充的情况下充最多6s LZ的做法等于并联的电池

网友:
这样充4个3S相当于2并2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