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体会到美转日的时候脑子里是多么混乱了,附请教换手 ...
终于体会到美转日的时候脑子里是多么混乱了,附请教换手方法

楼主(2011-10-18):
朋友的控玩
模拟器
,只能达到对尾的程度。自己入了ftb t6exhp,贵重物品,还没换手,想两个都练练的,结果发现直接不行……
拆解,换过lama V3的控的手,不知道这个控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明天就开始换了啊。

网友A:
没事干啥换呢

网友B:
一般都日转美的多吧。多练模拟器是王道

楼主:
原先是美啊,入了个日的控啊,还没有改啊,所以只有试试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原因,感觉美式顺畅点

网友B:
控可以改手啊

网友C:
别换 换了直接错乱 把控换手就是了嘛

楼主:
是的,就是改控了。只是要找个比较方便的办法。
以前那个是要换摇杆,换线的。
这个方便多了。弹簧也很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