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循环螺距问题

楼主(2011-10-19):
感觉飞机动作幅度很小,就像开了教学模式一样。。。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循环螺距,用JR XG7控,应该把D/R拉到120%的位置么?
还有250的尾巴老金鱼,感度50-60,后来调到60-75感觉有小幅震动,是把球头必须调到最里面的孔位么?

网友A:
我没这控,你看看说明书找“斜盘混控”项,把AIL和ELE调大点就行了!

网友B:
论坛里搜一下金鱼尾,起码有100+的帖子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循环螺距不够的话,可以加大斜盘混控比例,DR最大只能100,检查下EPA是否过小
金鱼尾应该减小感度,而不是加大感度,尾舵机球头尽量装靠里,我都是自己打孔,舵机臂的孔太外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