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个能行不??

楼主(2011-10-19):
刚入魔不久按照论坛上的帖子开始制作练习机。
原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6297
但是原帖没有关于舵机安装和电子设备安装的步骤,自己琢磨着按了一下。请大家给看看

组装好了

组装好了

楼主:
来张俯视

来张俯视

来张俯视

来张俯视

楼主:
累死我了

怎么一次传多图啊??

楼主:
升降舵安装

连杆是自己用钢丝做的,看看行不行。
其实我是想请教一下前辈门,我副翼舵机安装方式对吗?
电机怎么安装上去,还有设备舱空间较小,都堆进去会不会导致散热不好?特别是电调。
我的jj配置
机身 50cm
翼展 60cm
电机 xxd 2208 1000kv
电调 hw25A
电池 11.1v 1350ma 15c
浆:现在有1047 90** 80** 不知道选哪个。
安装好的起飞重量369G,不含起落架。
各位多给咱看看哈。

网友:
好大一张WOW密保卡

楼主:
大家眼神都够好的哈

网友:
翼展才60的小飞机,8寸桨应该比较合适,9寸的话也许反扭的影响会大了一点。

网友:
好像机头短了点!

网友:
机头短了,你要把电机装在外面,浆你必须要用8060, 我想问下,翅膀外面那层材料你用什么来包的

网友:
机头太轻的下场

网友:
做的不错,副翼舵机没问题,桨用9050的拉力最大,电调要露在外面好散热,就是机头短了,重心不够,要加长些

楼主:
刚才在固定电机,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啊
发现震动下固定电机用的自攻螺丝会掉出来,急啊

楼主:
机翼用吹塑纸蒙皮。

楼主:
杯具了,钳子居然断了

今天做起落架,用钳子剪 2mm的钢丝,钳子居然断了,这钢丝太结实了,绝对正品。

楼主:
第二张

第二张

网友:
下单翼飞机推重比0.8-1.0就很好飞了。机翼前沿到桨的距离和弦长的比控制在1到1.2之间,重心就不会偏差太多,正确的重心位置在30%弦长处。保证好这些数据,然后8寸9寸桨都测试一下拉力和电流,选效率高的一个,功率除以拉力即我说的“效率”

网友A:
加班一天,没时间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