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FUTABA 6EX HP 改AP(花一分钱改造)

楼主(2011-10-19):
根据众多模友的研究,最终确定,6EX HP和AP的不同就是在给主控芯片的一个管脚上加的电平不同,所以修改方法就参照某网友的方法,改造成功,方法就是在R14两端并联一个4K的电阻就可以把HP改成AP(一分钱)见图1,

换好后开机,报警,等待一会屏幕不变化了以后,关机重开,就完成了。

如果需要操纵襟翼的模拟6通道,就需要把原来的TH HOLD开关换成电位器,电位器要求是线性的电位器,阻值要求50K以下,我使用50K的音响用双联电位器并联使用,就变成了25K,而且等价于双触点双保险。电位器的三根线,中间接原TH HOLD开关的红线,两边分别是5V电源的正极和地,地就是原TH HOLD的黑线,正极可以找一根电线引过来,从图3的指定位置就可以。如此一来,HP就彻底变成了AP。
当然,如果有人想搞一个HP、AP双用,那就要使用切换开关和两片24C04存储芯片了。另外在电位器和开关上还有再加修改。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这么改的话,HP就拥有了AP的固定翼混控功能?V尾,三角翼等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的话,HP就拥有了AP的固定翼混控功能?V尾,三角翼等等混控?

是滴。完全变成AP

一个厂家不会傻到给两款功能相近的产品去定制不同的主控芯片(定制费是天价,量产后每个芯片是白菜价),把AP和HP所有的功能都包含在一个芯片里面,只是生产控的时候,在主芯片某个引脚上设置不同的电平,就能让主芯片成为不同的功能,AP和HP主电路板上只有两个分压电阻不同,只要改了分压电阻,就能变成另外一种型号,只是右侧的电位器就需要自己装了。

改装以后,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AP。包括设置菜单和混控。

网友:
好帖子 值得收藏,闲时可以改一改玩玩。

网友B:
 4K的电阻,用哪种电阻?几w的电阻? 1/4w吗?还是1/8w?

网友C:
ap就不好用在直机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的电阻,用哪种电阻?几w的电阻? 1/4w吗?还是1/8w?

任何一种电阻都可以,功率不限,只要是4K的。
因为只是提供一个分压信号而已。
如果要接电线的话,还是不要用贴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就不好用在直机上了吧。

如果想AP/HP通用,那就需要一个包含两块24C04存储芯片的切换板,上面有个切换开关切换这个电阻,同时切换存储芯片,这样的话可以在切换模式的时候保存另一模式的设置。
同时电位器和THhold开关都要装上,并且在开关和电位器的逻辑关系上处理一下

网友(2012-02-18):
我只要混控,是不是只在R14两端并联一个4K的电阻就可以把HP改成AP ?

网友(2012-07-29):
因为换大一点的飞机,AP的版本已经不能再将就着飞固定翼了,本来已经准备好出了6EXAP换个固定翼控的,看到了楼主的帖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改了一下,果然能用!老控起死回生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共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个

网友(2012-10-22):
您好 楼主  看了你的改造之后,我很膜拜!借此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个6EX HP  控  昨天买回模拟器线  接上之后,打开开关一阵青烟冒出,遥控器没反应了,而且通电都没反应,经检查,明显的问题是烧毁了一个元器件,就在开关后面的那个,有网友说是二极管,也有说是三极管、、、由于自己不懂,所以向你请教,这个元器件是什么、、、具体型号是?再次谢过、、、、有图参考

网友:
这个贴,一定要顶。

网友(2013-06-08):
图片看不清楚,2个引脚的就是二极管,应该是反接保护二极管,随便找个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