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涂装问题

楼主(2011-10-19):
请教各位有做过KV的车长,最近想做二战苏军绿色涂装,这个绿色不知市面上是否有喷罐漆可直接喷涂?还是说必须要自己上喷枪并调色?谢谢!

网友:
郡士好像有这个套装,不过听说颜色不太正,也要自己调。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自喷的田宫 TS-5 橄榄褐 TS-28 浅橄榄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TS-5和TS-28是要先后喷上去么?还是说按一定比例自己先调好?

网友:
可以喷扎古绿么

网友:
是啊!直接买田宫的喷灌吧!方便色也比较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TS-5和TS-28是要先后喷上去么?还是说按一定比例自己先调好?
误会了..我说二个编号,你按喜爱选择,深色点就TS-5,浅色点就TS-2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明白了,多谢KENKEN兄。

另,喷KV1全车的话,一罐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了,多谢KENKEN兄。

另,喷KV1全车的话,一罐够么?
最小要2罐才够

网友:
1:16这么大体积估计要两罐才够~~~田的自喷漆喷这个成本太高了啊~~用用国产的不行的

网友:
还是买个喷泵吧300多最便宜的,苏联坦克不喷色差不好看的。

网友:
一身王八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