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1:16的KV坦克,编号带1和不带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19):
俺是菜鸟,最近想买一个遥控坦克,看上了恒龙1:16的KV坦克,发现有编号3878和3878-1的,后者比前者贵近百元,请问这两者具体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仅仅是能不能冒烟的区别?电路板等关键部件有无差别?

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连我没想到的问题都一并解决了!呵呵!

网友:
淘宝链接已经删除
再发送广告贴的话,封IP朋友!!

网友:
没有-1的是编程的不是全比例的
有-1的是全比例的

网友:
带1的是升级版,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油门无级变速,不带1的好像就3档速度

网友:
既然发链接有作广告的嫌疑,那就只能粘贴内容了,这个写的很清楚了,新玩恒龙坦克的都可以了解一下了

恒龙坦克分类:按照厂家型号分类,我们可以把恒龙分为2种类型,1、塑料版——整只坦克都是塑料(当然,部分必须的金属是有的,比如驱动波箱的马达);2、金属升级版——履带、驱动轮(即前面的那对轮子,部分型号是后轮驱动的,所以驱动轮是在后面)、波箱齿轮,3848以上型号还有原厂的金属诱导轮(即后面或者前面的无驱动力的轮子,型号不同,诱导轮的前后位置也不同)
    功能划分:可以分出3种功能,1、型号后面没带-1标示(比如3818),是属于1代版本,这个版本的坦克,带编程演示功能(说白了,就是录制您操控的动作,然后演示给您看),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炮塔320°转动、上下摆动30°,但是没有声音效果、冒烟功能、无级变速(即比例控);2、型号后面带-1标示(比如3818-1),是属于2代版本,这个版本的坦克,带仿真声音效果、冒烟功能、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炮塔320°转动、上下摆动30°、无极变速,但是没有编程演示功能;3、注明是“红外版”的版本,这个版本的坦克,是可以2部对战的,只要配置完毕,那么2部坦克对战的时候,通过发射红外线,对方被您的坦克打中后,就会抖动,但是红外线版的仅限于3859-1以上的型号,具体型号有3859-1、3868-1、3869-1、3878-1、3879-1,以上型号包括塑料版、金属升级版2种,您需要注意的是红外线版都是在2代的基础上改成的,所以都带声效、冒烟等,不带编程演示功能。
那么现在我们就具体分类了,比如说3879,就是1代塑料版(编程演示);3879-1,就是2代塑料版(声效冒烟);3879升级版,就是1代金属版(编程演示);3879-1升级版,就是2代金属版(声效冒烟);3879-1红外版,就是塑料红外版(可以对战,需另购接收器);3879-1红外升级版,就是金属红外版(可以对战,需另购接收器)。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红外版,其他版本都可以发射XX弹。 至于金属版的概念,我们已经讲的很清楚了,除了升级几个部件,其他的,都还是塑料的,并不是说金属版就是整辆坦克都是金属的。 轮子概念:恒龙的坦克,除了前后轮子(驱动轮、诱导轮),中间的轮子都是塑料的,有几个说法,行走轮、负重轮都可以说,这些轮子就都是塑料的。恒龙厂目前并没有生产金属的行走轮(负重轮)。
    驱动波箱分类:1、塑料齿轮波箱优点是便宜、声音安静,缺点是不耐用,家里玩玩可以,野外就不行了,并且只能带动塑料履带,如果用来带动金属履带的话,很容易就蹦齿了);2、合金齿轮波箱(金属升级版坦克的标配驱动波箱,优点是强度比塑料齿轮高,缺点是声音较大,在低速的时候操控性一般,家里玩也可以,野外玩也可以,但是要注意在阻力较大的地方,不要硬冲,不然也容易蹦齿);3、纯钢齿轮波箱(可选配的波箱,优点是强度极高、噪音中等,介于合金波箱与塑料波箱之间,咬合好,所以在低速的表现比合金波箱要略好,基本不会发生蹦齿的问题,缺点是价格较高),以上3种驱动波箱,只是齿轮组不同,马达等方面,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动力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请问“全比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请问“全比例”是什么意思?

就是油门的控制,可以理解为油门是线性变化的,比如油门推一点点电机转速也就一点点,油门不断增大,转速也不断增大。非全比例的那种只有三级。也就是说马达转速只有3个,慢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