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机轴弯了简单修正办法

楼主(2011-10-19):
四轴飞多了,有时候会把电机轴炸弯,换轴也麻烦,于是想简单修正一下,然后对付着用吧
具体见下图。

1、先把桨拆下,让电机低速旋转,用细的中性笔,在弯轴端画个圈。
2、用扳手夹住轴弯的最厉害的地方,慢慢用力扳正,一次不要扳多了,避免扳过头。
3、把原来的圈擦掉,开动电机再画个圈,然后再扳!
4、多扳几次就有经验了!慢慢就越来越正了,下图是我扳正后画的圈,感觉可以用了。
5、有点误差没关系,装上子弹头以后的偏心有时还会更大,最后一起调整就好了。★

网友:
给我的话,直接车一根。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XXD 的轴很软,一炸就弯, 每次我都是换轴.
下次试试LZ的办法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我好像每次炸到花坛里  , 应该没有问题把 呵呵

网友:
把电机轴进行粹火渗碳处理

网友:
不是XXD的电机特别~只是楼上的炸机特别猛!
炸机还要看角度,朗宇电机直接断轴~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2013-09-12):
我怎么没想到啊哈哈哈,简单实用。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