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舵机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各位高手,最近因为MD933的力量问题折腾的够呛,(说到底还是没米啊),看到亚托的无副翼说明书上说,建议
舵机
的力量在2.2KG以上,而如果我用MD933的话,使用6V的电压才能接近这个力量,所以现在就考虑单独给斜盘舵机供电,请教大家,这样的话,2702和6V电源,舵机之间怎样接,是不是,把6V电源接在2702的
电池
位置就可以了,那电调输出的电源也供给2702,会不会打架啊烧了2702怎么办。

网友A:
一般都支持4.8-6V的,你这么改不如换舵机了,MG90更适合你

网友B:
买个小的可调电压的DC-DC,电压输出设在5.9V

网友C:
加个外置UBEC,有插槽可选5、6V的。

楼主:
外置的UBEC和电调内置的不会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