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水机,离不开救援船-----救援虾艇

楼主(2011-10-19):
用做飞机的KT板边角料瞎搞!!
内外上“神油”加强、防水!刚刚滴!

大小比例

大小比例

后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俯视图

侧面

侧面

动力及转向机构

动力及转向机构

动力及转向机构俯视图

动力及转向机构俯视图

转向细节--有点粗糙

转向细节--有点粗糙

楼主:
救援船已经试航,电池5AH4C2S,80A双向无刷电调,2212 1000KV无刷直驱!因为船型的原因,吃水较深,速度不快,但很灵活,因为重心比较靠前(大电池)度,加上特有的后延式“全动”推进机构,180度转弯半径还不足船身长度,360度转起来可以做到原地自旋,有点碰碰船的感觉,而且推力很足,非常适合救援!大锂电的续航时间很长,试航全油门跑了半个多小时,电池压降0.5V左右(实时电压监控8.2V降至7.9V)!很有潜力!!!
缺点:急加速和最高速的时候左倾严重,幸好有做浮子结构,基本没问题,就是航姿不爽!!
目前设计室要满足推动飞机的作用,看看在实际救援过程的状况吧,如有下一步可以在两个浮子上装舵机驱动牵引圈,实现前后方位救援

网友A:
整个电机泡在水里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电机泡在水里没问题吗。

完全没你想象的电流短路的问题!除非漆包线磨损掉漆了!
如真有问题就是:
1、前后轴承泡过水了容易生锈,下完水后注意及时干燥(我是甩干后放在车尾箱中,在太阳下一会就干透了,天气冷了就打算用电吹风吹吹!),再上点缝纫机油润滑就可以了!
2、可能有杂质跑到电机里面-----换电机吧!

网友:
电机泡在水中不妥哦!

网友B:
电机沉水真是大胆之创举,耐用么?

网友C:
电机还好,只是担心舵机

网友:
电机还是放里面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还好,只是担心舵机

舵机也做了防水了,而且是内外两道----内部电路板用704包裹,电位器拆开上黄油,外壳还上了环氧“神油”,齿轮箱上足润滑脂!
也没有期待此动力及转向系统能多经久耐用,毕竟主要目的是救援,真正防水还是在于事后干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沉水真是大胆之创举,耐用么?

也不是什么“创举”了!
有空去潜艇板块和电船板块学习一下得来滴!

网友D:
电机泡在水里你就等着生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泡在水里你就等着生锈吧

对于船来说,电机无论放那个位置都生锈!如果不注意做好事后处理的话!!!!
其实飞机的电机也会生锈滴----------前年梅雨天就锈了个2212------------

网友E:
楼主  固定螺旋浆的东东哪买的?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固定螺旋浆的东东哪买的?给个链接呗。

就是桨夹,但是螺旋桨要调整!!

网友:
不多见的做品,轴承能坚持多久

网友:
如果不计电机损耗的话 最起码 楼主省去了水冷这部分钱 哈哈   算算也值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猛的 哈哈  玩具的小时候我也这样  无刷的这样 好像不行拔  或者 费电??

网友:
呵呵,此船可赚钱···

网友F:
哈哈,懒人之举,跟我小时候的一样,支持, 。电机除了担心生锈问题,其他都不用担心。水虽然会导电,但对12V电压来说阻值还是很大的。再说没有换向器。更可靠了。

网友:
什么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懒人之举,跟我小时候的一样,支持, 。电机除了担心生锈问题,其他都不用担心。水虽然会导电,但对12V电压来说阻值还是很大的。再说没有换向器。更可靠了。

给你看透了!
本来是要用软轴做个艇艉机(挂机)来做动力系的,搞出来太大,不适合此小船,参考电船的做法,直接简约了!结果舵机也泡水了!
救援船首要是自身安全,现在的船身基本没有外界联通的通道,上了“神油”后完全不漏水!还在船头填充了自发泡材料以策安全!很久以前一条DIY的小轻木护卫舰就是入水后永远离我而去了--教训啊!

楼主(2012-02-16):
向楼上诸兄汇报:下水救援N次后,因工作紧张,闲置3月后,舵机败了!原因是入水后电位器锈坏!
大半年才败一9克舵机,也值了!

网友:
楼主还是给电机加个轴吧 要不这样换电机也不是一个办法

网友:
XXD的电机可以放水里?!!

网友:
电机泡水不会短路吗?!

网友:
电机放在水中,有勇气

网友:
金属导电要比水强多了。所以不用担心短路。而且全寝试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