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求救电池问题高手大侠请进 急呀!!!!!

楼主(2011-10-19):
昨天晚上儿子玩了我的99没有关电源现在的电压只有4.3V,请问高手
电池
还能用吗?两组电池都是一样的都是4.3V 一组是原装的,一组是拆的笔记本电池。

楼主:
充电冲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变化,还是4.3V

网友A:
没关电源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哦 顶多电耗完了啥!是不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B:
LZ用哪种电池?

楼主:
我是两组并在一起用的 一组恒隆原装的 一组是笔记本上的
现在电压还是4.3V 都充了一下午电了 还是那样

楼主:
充电器没有问题

网友C:
不同种类的电池并联或者串联的,烧坏电池正常

网友C:
电池不是很贵,买组新的吧,几十块就可以买到,充电器不用换。

网友D:
你也太搞笑了吧?恒龙原装的是镍镉电池,笔记本上应该是锂电池吧?你并一起?我倒。

网友E:
电池种类都不一样,并到一起 晕死

楼主:
什么是新手 这就叫新手 以后还要向大侠们 好好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