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驱动器里面光藕好坏?

楼主(2011-10-19):
搞定,谢谢

网友:
101是限流电阻,可在没输入的时候和有输入的时候量输出电压判断好坏

楼主:
尽量不焊掉那个二极管(实际是三个腿,只用了两个腿,),怎么判断光藕好坏?
我感觉那个光藕好像坏了

网友:
维修不能靠感觉,实测才有说服力

网友:
你画的那下面的应该是跳线端吧,是不是按接口不同设置跳线位置

网友:
按图给5V,量输出就知道了,打叉的不接,TLP554的输出是第6脚,输入接和不接5V应该,6脚有0~5V变化

网友:
光藕相当于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看光电接收管,加电后,输入端的发光二极管两端会有压降,量量每个都应该一样,当有输入时,对边的接收管的电阻会下降。

网友:
我有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