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架飞机,不同的9257 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2011-10-19):
陀螺 是mini vbar 5.1pro!
原装的 9257 视频如下! 感度8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0MDk3NzQ0.html
换个刚修好的 9257 就鲸鱼尾了! 感度降到了 55 也是一样!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0MDk1NTky.html

论坛上的 一个大哥修的!  我打电话咨询他,他说都测试过才发给我的,但是现在这样怎么飞啊!
除了9257 别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帮楼主贴出来

网友:
我也有坏的9257准备修 怕遇到同一人啊

网友:
从现象看的确感度高了,降低感度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度 我已经降到 60了!  50就是非锁尾 模式了!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0MTA2OTQw.html    感度 低了  刚飞的时候 能锁住  但是一自旋就这样了!
3d 我没敢试!

网友:
换电机了?电机垃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机配置
beam e4-a
koby 55a lv
蝎子-8   13t
ds95*3
尾舵机  修过的 9257   没修过的9257!(2个视频,飞机就是尾舵机不一样)

网友:
 换台飞机试试

网友:
还好我只用山寨9257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的 配置 测试结果都不一样! 为什么要换台飞机试?

网友:
果然是金鱼。。。怎么回事?

网友:
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看视频极可能是感度过高引致的追尾,减小感度、把舵臂设成最短,还不行的话请仔细检查尾变距部份~

网友:
换了9257的电机会造成这样,我的修后,,感度从80降到了3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哥  第一个 视频 就没事啊 !同样是9257  难道我飞机调的还不好了?

网友D:
15L提到要点了,可能是你的9257换的电机KV值太高了,导致舵机速度过高(但扭力应该也相应下降了),必须设置更低的感度才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5L提到要点了,可能是你的9257换的电机KV值太高了,导致舵机速度过高(但扭力应该也相应下降了),必须设置更低的感度才能正常~

大哥,9257用的是DC Coreless电机,木有KV值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哥,9257用的是DC Coreless电机,木有KV值的说法。

大哥,直流空心杯电机也是有KV值的,是电机就有KV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直流空心杯电机也是有KV值的,是电机就有KV值的~

的确有可能是换了电机引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