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10A电调,推油门电机格了格了的不转

楼主(2011-10-19):
好赢10A电调,推油门
电机
格了格了的不转,跟缺项似的,有的时候又能转,以排除接触不良。
电调部分设定:
电池
:锂电
低压保护:中
启动:正常
进角:低(高中低都试过了)
望高手指点,是设置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A:
 我上次 换了个电调就好了

楼主:
是,换个电调肯定好了,因为电机没事

网友B:
油门反向 试下

网友C:
缺相排查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油门通道校准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缺项电机能转吗?现在是有的时候还能转,尤其是把桨拿下来,多推点油门能转

楼主:
电调是坏的?

网友D:
按LZ说得 这种情况应该是缺相 电机一卡一卡的 电机很热 偶尔能转起

楼主:
全新的电调,电机线是直接焊在电调上面的

网友E:
发我这里修下 哈 哈
。。。。。。。。。

楼主:
原帖由
zwjafj
于 2011-11-2 14:43 发表
。。。。。。。。。
可以啊,修下多少米?QQ联系:304965269

网友F:
电调 三相输出不平衡 建议换电调

网友G(2011-11-23):
47K排阻问题.

网友H(2012-01-25):
发给好赢修啊,不收修理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