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四轴(第一节) 设备选择

楼主(2011-10-19):
希望帖子能得到四轴老鸟们的 大力帮助 打造成四轴新手的系列教材
最近一直忙于工作,外出飞固定翼的时间少了瞄上了四轴
以后也可以做些简单的航拍
第一次嘛 得先预习功课
问几个问题
1 电机选择 我知道的大部分四轴模友都选用2212 KV1000,搭配1045桨
也有一部分选择KV800 搭配1245桨
从我玩儿固定翼的角度考虑
第一,续航时间 貌似kv值低的 效率更高一点 也就是续航时间会长一点 不知道这个用在四轴上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第二,KV值大小(1045和1245对比)会不会对四轴的稳定性有很大关联。
第三,你们觉得是选择XXD的2212 KV800(价格55)呢 还是郎宇的A系列2212 KV800呢(价格62)
2 电调选择 貌似25A的就够了吧 (不暴力飞行)
3 飞控选择 刚工作 资金不多 KK的飞控板就可以了吧
4 机架选择 淘宝上目前有两种主流架 一种是玻纤板的(86) 一种是什么进口软塑料的(136) 这两个哪个性价比较好啊 (资金缺乏的情况下)
5 飞行模式 貌似现在最流行的四轴有两种 一直十字型 一种X型 哪个更适合新手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680

最廉价的配置供LZ参考

网友:
配置便宜也意味着次货几率大点 我就遇上了。。我人品不行啊。。一般电调不差那10来块得话建议好盈天行者20A(个人觉得很平民得东西)
我是+模式得觉得不好飞 舵量大了就翻了 X的没试过不评价
机架买的话100以内 新手自己做的估计会超重 (我的加电池就1050克了。。。 )

网友:
主题很好我就是钱不多不太懂行情很想DIY的转行学习者

网友:
我是+入门,现在飞X,感觉没啥区别,就是个习惯问题

楼主:
顶贴 等待完善

网友:
正在准备上四轴,关注一下!

网友:
标题

下一节呢?

网友A:
我也来学习!
我已经下手买设备了。
机架选择了不锈钢的,问了卖家是285克。
电机本来选择的是XXD 2208 KV800的,今天考虑了下还是决定换成XXD 2212 KV930的了。
浆用1045.
电调好赢天行者20A,请教过达人说是够了,自己看了电机参数也觉得够了。
飞控买了饭团买的那种绿色的。
电池准备3S 2200的。

网友(2011-11-30):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学习!
我已经下手买设备了。
机架选择了不锈钢的,问了卖家是285克。
电机本来选择的是XXD 2208 KV800的,今天考虑了下还是决定换成XXD 2212 KV930的了。
浆用1045.
电调好赢天行者20A,请教过达人说是够 ...

请教2208KV800换成2212KV930的原因。谢谢!

网友:
XXD2212应该在40一个……

网友:
留个脚印关注一下

网友(2012-01-24):
做个印记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