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qj26CC发动机磁电机的定子和转子装配方法

楼主(2011-10-19):
我的o装的是qj26CC
发动机
,自己在改装启动轮时,把磁
电机
的定子和转子拆卸了,再装上发动机就很不好启动了,用电启动有时要转动几十秒才能启动,有时跟本就启动不了,但发动机又能听到要启动的声音,估计是不是点火时间慢了,请各位老鸟帮忙指点下调整点火时间的方法!急!!!谢谢!

网友A:
磁电机
在磁电机的定子与飞轮之间垫一张0.3的名片,转动飞轮使飞轮磁铁与磁电机定子紧紧吸合,这时候上紧磁电机固定螺丝,抽出名片就行了。还可以查看以前的老帖子,找一找都有介绍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鸟哈!那就是说只能调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隔,不能调点火时间快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下班回到家,就按你说的方法调整了一下磁电机的间歇,结果一下就启动了,哈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