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特威电调设置卡直升机模式怎么用?

楼主(2011-10-19):
买了一张中特威电调设置卡,不知道直升机模式1、直升机模式2分别有什么用,应该怎么设置,默认是直升机关闭的。
如下图,是不是少了一个跳线帽?

网友:
ZL你好!感谢对ZTW产品的支持。A系列产品直升机模式1和2的主要区别为第一次缓起动最小油门到最大油门延时时间的区别。模式1为5秒时间,模式2为10秒时间
A系列编程卡直升机模式和电池类型共用跳线帽。(图上所示。如要改为直升机模式2则只需把跳线帽移到直升机模式2设置一次就变成为锂电池+直升机模式2,如需再次改变为镍氢电池+直升机关,则需要二次跳线设置才能完成)

楼主:
好的,知道了

网友(2012-12-04):
你好,麻烦你告诉我中特威电调的设置方法啊,我的让我调乱了,加我QQ361544326,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