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声的问个问题

楼主(2011-10-19):
想买两个
电机
但是又不了解什么样的好。
2204 1500KV 微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26g无刷马达
2212 1000KV 微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47g无刷马达
1404 3000KV 微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9.6g无刷马达
电机的参数里面,前面的
2240,2212,1404
,是指什么?
还有,
1500KV ,1000KV,3000
KV,是指什么?
谢谢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2204 2212 1404 是指电机的大小, 2212比2204大, 2204比1404大, KV越大转速越大但没力,KV越少转速越少但有力, 不对的请高手指导。

楼主:
谢谢了,请问下,你说的‘大小’是电机机身直径还是电机的高度?

网友B(2012-02-14):
2240,2212,1404,是指电机电枢的直径,长度.

网友C:
请问 高手们 雕刻机电主轴 可以用作车吗 就是说 夹装车到 可以像加工中心一样 车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