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托70a电调 没有缓启动

楼主(2011-10-19):
淘了个2手的亚托600cf 调不出缓启动 电调是70a的 有知道的高手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我的有缓启动

网友B:
70a应该都有缓启动吧。

网友C:
电调设定恢复到12123(3)即可

楼主:
你好
不太明白?12123是什么?怎样设置?

网友A:
说明书上有说设置的方法的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
我在网上找了个说明书 但是设置完了还是没缓启动

网友D:
要选定直升机模式才有缓启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