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B6充电器

楼主(2011-10-19):
我用B6
充电器
充我的花牌6S 22.2V 1200mah的
电池
,一般的话用多少A的电流充电,充多长时间能充满,充满了会自动断电么,那个按时间自动切断,和按输入电流切断要调到多少,或者是都关了,求助了~!
麻烦说的详细一点,本人第一次接触这种电池和充电器~!
还有,如果外接充电板,两块电池一起充的话,该怎么设定,小弟在此拜谢了~!
最后还有,这个充电器能不能接汽车的电瓶啊,该怎么接,怎么用汽车给这充电器供电,实现外场充电~!多谢大家乐~!

网友A:
不超过1A都可以了~~充完会叫的~其他那些可以不管~保守点你就用0.5a充吧

网友B:
不超过1.2A。保守0.6A充。当然能用汽车电瓶啦,不是两个夹子,红的夹电瓶正极,黑的夹电瓶负极

网友C:
说明书书的很清楚啊,LZ查一查

网友D:
1、一般用1C充电,即1.2A即可,时间大约90分钟。
2、充电时间限制可以关,这个限制主要是防止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停充。电流没有关断这个功能。电池充满后自动停充,但充电器仍待机工作。
3、外接两个6S的话,只能两个并联,最好这两个电池性能一致。这时充电电流可在2.4A,但因B6总功率50W的限制,只能充到2.2A,充电时间约100分钟。
4、外接电瓶,将输入线正负极分别接到电瓶的正负接线柱即可。不要偷懒用点烟器接口,因为线路损耗大,而且承受不了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