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刀哥

楼主(2011-10-19):
上刀加工异型  非圆柱   有焊接件的物体  一下蹦刀三把  心痛

楼主:
出的或是用蹦刀的尖加工的   手动进给哦

网友:
 不懂这玩意

网友:
加工不规则表面或者焊割件,切削用量与刀具选择不当,就容易崩刀。以工业化机床的理论,应该降低切削用量,也就是转速,吃刀量和走刀量,刀具前后角要减小,刀尖角要增大,并且加宽过渡刃,可以避免坏刀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