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胶,脑袋都浆糊了……

楼主(2011-10-19):
不小心把亚拓的R48、T22踩扁了,想买个替代的,可是搞不清楚,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1、螺丝胶:貌似这个搞明白了。
2、瞬间胶:这个是搞么子滴????
3、环氧胶:这个又是搞什么滴????怎么还分5分钟什么,8个小时什么的???
还有那么多油……………………………………………………………………
1、高速轴承油:???滴在轴承里的???是不是250、450的轴承都要滴??
2、金属润滑油:???什么地方用的
3、树脂专业轴承润滑脂:???是不是和轴承油一回事??

大侠来说说:250、450到底要用哪个?都用在什么地方呢?说明书看了貌似也没说清楚,还有亚拓的那个R48(金属管状固定缺氧胶)是个什么东西???我应该对应上面买哪个替代啊????

老手大虾不要笑俺,纯小白虚心请教!

网友:
R48和T43有买的,两支装 20多块钱吧,比套机的多很多。
横轴,马在固定螺丝,上R48,
其它的基本上R43够了。

楼主:
R48说明书上说是:强力金属管状接着剂,???是个什么东东????是个胶??永久固定的胶??还是可拆卸的胶??替换品有没?
楼上说的R43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又是神马东西呢???

网友:
R48 牛逼胶水

网友A:
 R48 --- 金属管状胶! 主要用于机子上轴承的内外壁和安放座(主轴轴承座/ 尾波箱侧板内轴承座/ 对转齿座等)之间,或者和穿过的金属轴之间的紧固用! 必要时加热可以松解和更换用! 总之有金属管状面接触的地方!可考虑使用R48 ~                                     T43 是常用的一种厌氧螺丝胶!强度较低!可以直接或者加热后松脱!

网友:
阳台正解,说的全面

网友:
R48凃橫軸上。。。你NB。。。

网友:
1、高速轴承油:就是滴在轴承里的,你想润滑哪一枚轴承就滴它一下,常规保养的话20个起落左右下一滴是不错的选择,下完之后最好用棉布吸一下溢出的油,不然甩到舵机线上容易加速线胶皮老化。
2、金属润滑油:用在产生摩擦的金属部件上,比如说十字盘鱼眼跟主轴之间的摩擦、尾滑套跟尾轴的摩擦部分,还可以用在金属舵机齿轮上润滑。
3、树脂专业轴承润滑脂:其实跟轴承油差不多,略有区别就是大多高速轴承油是矿物油,一段时间之后会挥发一部分,优点是润滑简单、不容易吸尘,缺点是需要定期添加,适合裸露在外面的轴承润滑;树脂润滑脂是植物油,不容易挥发,润滑一次能保持几个月使用,但也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容易吸灰,飞机起降过程中扬起的灰尘会粘在轴承里面,轴承容易坏掉,适合不容易进灰、不方便维护的部件如大奖夹内部轴承、推力轴承等,还有密封环境的轴承如车模波箱之类使用,切忌用在主轴座轴承、十字盘轴承上。

网友:
R48凃橫軸上.......   要据槳架了

网友B:
你们横轴不用48吗?
机身基本不要用48的,就算掉一两个螺丝关系也不大。
我横轴一直用48,从来没出现过拆不掉的情况。

网友:
R48,横轴........
还是飞几下检查下好,拆不掉损失就大了

网友:
r48我只在换单向轴承时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横轴不用48吗?
机身基本不要用48的,就算掉一两个螺丝关系也不大。
我横轴一直用48,从来没出现过拆不掉的情况。

您會不會把T43當成R48?
馮京當馬涼!!!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A:
 R48 --- 金属管状胶! 主要用于机子上轴承的内外壁和安放座(主轴轴承座/ 尾波箱侧板内轴承座/ 对转 ...

学习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