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我的425也升级了!

楼主(2011-10-19):
不说话,直接上图。

楼主:
把旋冀头升级为无副冀就更完美了!

网友:
X4 快出了 浪费钱啊

网友:
x4不是标准舵机'你们装的好快惭愧啊

网友A:
怎么论坛里越来越多人把引号当逗号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论坛里越来越多人把引号当逗号打?

  手机发的。。。方引号最方便

网友:
这样升级还会扫齿吗?

楼主:
应该不会坏单向齿轮了。下午出去试飞了一下,感觉比塑胶版的好多了,几个起落飞下来,单向齿轮温温的,一点也不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坏单向齿轮了。下午出去试飞了一下,感觉比塑胶版的好多了,几个起落飞下来,单向齿轮温温的,一点也不烫手!

LZ是飞3D还是悬停、航线啊。我425问题多多,不是扫齿,就是3D切普通模式后急掉转速。头疼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迷信标准舵机 多大JJ  用多大舵机 425浆 搞那么重  20克中型舵机 足以应付 425浆的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迷信标准舵机 多大JJ  用多大舵机 425浆 搞那么重  20克中型舵机 足以应付 425浆的飞行

好处是可以更灵活一点,坏处是炸鸡容易坏一点,费用和通用性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坏单向齿轮了。下午出去试飞了一下,感觉比塑胶版的好多了,几个起落飞下来单向齿轮温温的,一点也不烫手!

楼主的飞机是否轻一点,翻起来是否要轻松一点?单项齿轮温度低了应该是机身变形小了,齿轮间隙更合理了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迷信标准舵机 多大JJ  用多大舵机 425浆 搞那么重  20克中型舵机 足以应付 425浆的飞行

同意。
耐炸问题也不必担心太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火星 同意了 我就决定反对 大家都去改侧板装标准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星 同意了 我就决定反对 大家都去改侧板装标准舵机啊

你真别扭... 话说425用标准舵机不用改侧板你说的是500吧...

网友:
请问lz电调进角设置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用的中进角,你可以根据自己电机选择不同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