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空机的各种升级件汇总 高清大图

楼主(2011-10-19):
450PRO硬件方面的升级件,我有的汇总一下,还有很多我没有的,谁有发来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升级件,呵呵

网友:
全是无关性能的升级件啊

网友:
ls的不对吧!全是增重影响性能的“降级件”吧!

楼主:
选择性用,不一定全部都用的,不是爆力3D点,重一点点飞得稳,抗风强些,哈哈

网友:
没有金属的电池板,金属脚架很鸡肋啊

网友:
那支狗都是升級件

网友:
碳纤尾桨和副翼都是浮云……

网友:
中联保护器,尾撑固定座,钛合金桨夹螺丝

网友:
标题

都换上,一定很养!

网友:
 楼主喜欢金属件,是否换金属机身啊

网友:
都是无关紧要的件,

网友:
建议加上KONTRONIK KOBY 40A LV 电调 , 蝎子2221-2010KV电机,宇宙牌无平衡翼头,CGY750陀螺。

网友:
金属件并不一定好用,其实塑料的耐炸,还吸能,保护主要部件。我买了一些金属件都拆下来了。那个金属导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钛合金脚架,大炸的时候,小心把碳纤侧板和底板炸烂

楼主:
还是要选择性用,比如光悬停,装上金属脚架还是可以的,什么升级件都装在一机机上,肯定不合适的哈

网友:
稳 重 多了

网友:
:loveliness: 做的再细心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