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X450Pro 瘦身第二季

楼主(2011-10-20):
首先,您可以看看瘦身第一季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6109

我们即将推出新款XAircraft电机(C2212)

新款电机,可以让X650V和X450Pro ,再减少40g的重量。

基于第一季瘦身后,采样新款电机,X450Pro(3s 2200mah 电池,3.5v报警)可以悬停飞行14分钟。

网友:
我顶,我瘦,我苗条

网友:
 一早知啦! 所以吾買V8住, 而家先買

网友:
 還有万能机架幾時出

dji都就出4軸6軸机架,鬥快了

网友:
我还打算把电机电调接头都去掉,只接焊死,线刚刚好的。
如果正常飞不暴力的话,炸的机会相当低的。

网友:
电机不能换购吧/////八个电机就这么废了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换购是不可能的事!自市场经济以来,任何商家还没做过产品换购的行为!那些家电以旧换新,旧的低个200元左右也只是一种变相的优惠行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换购是不可能的事!自市场经济以来,任何商家还没做过产品换购的行为!那些家电以旧换新,旧的低个200元左右也只是一种变相的优惠行为。

都宣布换购好久了。。。
电机2215变成2212 负重能力有没有下降???
轻了载重的少了 那不是和没瘦身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宣布换购好久了。。。
电机2215变成2212 负重能力有没有下降???
轻了载重的少了 那不是和没瘦身一样了

别指望450能有很好的负载,就好像一台2.0的车丰田一样,要
飙车不能飙,要操控没操控,但给你的就是省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啥时候正式出呀

楼主:
已经销售1周了呀。
联系经销商就可以了。

网友D:
现在买的450pro 配件都是减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买的450pro 配件都是减重了的?

电机有2个型号

2212 和 2215.

机身臂还不是。不过很快了。

网友:
动力是否有下降呢?和原来的电机相比是不是轻柔了一点儿?: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