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40A发烧怎么办

楼主(2011-10-20):
铂金40A+花牌3S3900kv,低速没几分钟电调就烫手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飞腾系列就是烫,铂金也会烫手?

网友:
扒皮加散热板!那么点点铝片散热还包着!不烫才怪!

网友A:
表示我和LZ一样的动力,电调是飞腾40,不烫手,最高60度左右吧,连飞6个电无鸭梨

网友:
将电调的位置移到电机风扇吹得到的地方试试看。不行就剥皮!视情另加散热板伺候!

网友:
我修过一个xxd的,扒皮,拆下散热铝片,找到那个最烫的功率管,找个修手机的用风枪拆下,如果是一组都热,吧其他组上的拆过来。缺点=电流下降,但是没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铂金绝对不会烫,我用蝎子2221-8都只是温热而已,要么电调有问题,要么就是电子设备短路,我之前就是副翼舵机线破损短路电调烫得很厉害,小炸,你检查一下。

网友:
什么舵机

网友:
我的铂金40A只有微温。
油门与螺距配合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铂金绝对不会烫,我用蝎子2221-8都只是温热而已,要么电调有问题,要么就是电子设备短路,我之前就是副翼舵机线破损短路电调烫得很厉害,小炸,你检查一下。

确实哈,这个天气飞完也有感觉温热,当然出了40多度的夏天。

网友:
电调进角,油门螺距曲线都设定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我和LZ一样的动力,电调是飞腾40,不烫手,最高60度左右吧,连飞6个电无鸭梨
60度还无鸭梨???

网友:
唉,帖子少了,中山也玩一贴两顶了,60度可能是我描述不准吧,就是有点热,但是不太烫手那温度

网友:
加个散热块吧,温度很快就降下来的。

网友:
60度绝对不要算温热了

楼主:
我刚装的机,还没上翼,只是想上电让他转一下,电调只设置了缓启动,别的什么也没动,舵机都正常,没有短路情况,电池3S25C格式的,最低的速度十分钟都不到,热的烫手,就连电调上的标签都热的褶皱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空载电流恨小的'怀疑电调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