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充电基本没烦恼了!~

楼主(2011-10-20):
充电站好适合 可是2天基本上都要提回家冲,飞大机还要节省点,实在是太麻烦了.在模痴,浩然的鼓动下解决外场充电的烦恼.

来个对比箱子里面装的磷酸铁锂电池30ah

比较省油
30ah飞450就2天,要是飞600大机 基本上是天天拿回家20多斤,还要冲2个小时,发电机就不用提回家了,重量一样

网友:
本来就应该上发电机。如果你想玩大电直。

楼主:
来个痴哥的骚图

楼主:
忘了说还要感谢辽宁盘锦虎爸爸的鼓动 大家都一起买发电机

网友:
买小了....迟早还会换的

网友:
 这。。。这也太入魔了吧。

网友:
恭喜增添外场利器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看见很多很亲切的东西。

网友:
都是台湾流行的设备.... 这款充电站这段时间爆得多.. 楼主多加小心...  在家还是弄个铁皮罩供奉它把...

发电机7XXX..  i福了you

楼主:
就算买个60ah 8节磷酸锂铁也要4000 还要天天拿回家充电,一次用2个多小时 30多斤太麻烦了.发电机就扔车上,加油泵抽车上的油.方便很多 而且不用担心鼓包,过放

网友:
恭喜1881上新欢。。。

网友:
我也有个国产的800W2冲发电机!感觉有些重!快50斤了!提出去还是有点累。。

网友:
各有所爱,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A:
PL8还要两台啊!!!!!!
其实楼主有车的话,加多一个60-80AH的电池更实在。
自己带充电器出去就行了,这样玩的话有点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8还要两台啊!!!!!!
其实楼主有车的话,加多一个60-80AH的电池更实在。
自己带充电器出去就行了,这样玩的话有点累啊!!

就算你多带个电瓶60--80ah的 不是也要充电吗 停车场哪有220v给你冲.也很麻烦的,如果飞场离停车的地方要是有个50米 还得拉根线,或者拎下去 更麻烦

网友:
提个方案,仅供参考:

*) 12V 蓄电池x2,容量视自己需要而定。
*) 平时:2块蓄电池并联,接在车上边开边冲。
*) 到飞场: 串联成24V,给PL8供电。

好处:
*) 省去发电机。免除 脏、重、吵 之苦。
*) 省去发电机。免除接触汽油的机会,安全!
*) 省去开关电源。那东西就踏踏实实放家里吧。
*) 万一某日汽车电池挂了,可以救急启动车子。免除被抛在路上的尴尬。
*) 方便,无需搬来搬去——我是说,任何东西。(发电机,到飞场得搬下车用吧?)
*) 对一般前驱车而言,后备箱的两坨铅可以改善前后轴重量平衡,有利于操控。
*) 一边飞,一边听音乐,就用车上的音响。车载电瓶+额外电瓶,容量翻了几倍,可劲儿造。

方案实施:
*) 12V电瓶x2并联,通过一枚 200mΩ/20W 的电阻,接到后备箱点烟器插口。(电阻作用:限定电流在10A以下。实际上因为是长期浮充,绝大多数时间电流极小)这样一来,电瓶与车上的电瓶一起处于长期浮充状态,随时都是满电! 而且只要车子启动,随时充电,无需任何人为操作。

*) 如果你不需要KW级的功率(6S电池20A充不过500W而已),就直接12V用就行了,不用串联。

网友:
如果不想串联、并联的折腾,也可以有:方案(二)

就直接24V铅电池。就直接用PL8从车上12V充。
缺点:
*) 充电器不会自动开始充电,要按几个钮。
*) PL8必须设定电流限制,防止点烟器插口过载。

网友:
车用电瓶的方案其实很有问题,车用电瓶用 1c电流持续放电,可用容量不到标称的 1/4,而且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你多带个电瓶60--80ah的 不是也要充电吗 停车场哪有220v给你冲.也很麻烦的,如果飞场离停车的地方要是有个50米 还得拉根线,或者拎下去 更麻烦

那是直接装到车上并联,行车就充电。
Himalaya 说得非常好。
还有,可以把汽车的发电机改大一点功率,这样行车少一点也
可以把电池冲得8899满。

网友B:
太给力了!!!

网友C:
bp电池不行,铁锂好一些,可以支持持续大电流放电

网友D:
本田1000W不够用吧!

网友E:
变频发电机啊
厉害

网友F(2012-07-02):
这样看来,大飞机还是油的方便啊,700级的油直,拎一桶油就可以爽飞80分钟了,700级的电直要飞80分钟不知道要拎多少东西呢,呵呵。

网友:
  看到好多PL8都放在那种篮子里 好用吗???

网友G:
这个发电机好贵啊!!!!=3颗 7S5P 100AH LIF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