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变频器驱动吗

楼主(2011-10-20):
做主轴 普通电机体积太大  电主轴转速高  感觉伺服电机正合适 只要简单的转速控制 不知道变频器能不能胜任  有没有试过的 呵呵 我有变频 但没电机

网友:
不行,无刷驱动就可以

网友:
听说台达还是台电有一款什么VF B什么的可以驱动

网友:
交流伺服驱动应该可以用变频器吧只不过转速不高,电压匹配是个问题

网友A:
按理论上说是可以用变频器驱动的,因为伺服驱动器驱动的部分就是变频器,只不过伺服多了一个编码器而已

网友:
问问小熊吧,他好像搞过

网友:
伺服电机 是交流同步电机,通常使用电压控制矢量进行控制,如果无法取得电机轴的位置,也就无法计算产生合适的矢量电压,变频器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效率不高,并且对电机和变频器都是一种伤害,除非那种变频器类似无霍尔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方法,依靠感应电动势来取得电机轴位置的才可以.
还有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器也可以带动,但是同样工作的也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论上说是可以用变频器驱动的,因为伺服驱动器驱动的部分就是变频器,只不过伺服多了一个编码器而已

交流服驱动器确实也是变频器,但是伺服驱动器产生的3相控制电压,是根据电机轴的位置计算出来的,而普通的变频器做不到这点的

网友:
用电动车的无刷控制就可以

网友:
只要电压匹配为什么不行呢?

5KW以下的三相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只不过就是个把鼠笼变成磁铁的同步电机啊!

普通鼠笼电机是异步的靠感生电流起磁力作用,三相永磁交流伺服电机是靠永磁体产生磁力作用。

只要电压匹配应该可以。

效果也应该不错。

不过建议用普通不带矢量的变频器带动。也就是风机水泵变频器带动。

用矢量变频器的话理论上估计会造成变频器矢量计算错误。

实验一下吧。把结果发上来给大家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很热,很闷,转速也不对,结论不可以

你用的啥伺服电机?和啥变频器把型号发上来,我查查,看看能否找出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网上资料《永磁同步电机,只要是变频就能用,不过2.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4.4安,你要用7.5的变频才行》

记得1电压要匹配,2要用3倍功率的变频器哦。并设定成V/F控制哦!

网友:
哦?

我也有个400W的交流伺服电机,型号是MC401NS 302KNN24

网友:
能用就好了,我还有个4.1KW的伺服主轴没驱动器呢

楼主:
咨询了几个变频器的厂家  说是可以  关键是V/F的设定   定子的阻抗和感抗是可以折算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电机的额定电压都直接标在电机上了  但此时的频率是多少又怎么算呢 极数怎么折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