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10-20):
你们在做模型的时候垫在桌面上的一块绿色的挺厚的垫叫什么(有方格的,应该是橡胶作的)
等待答 案中

网友:
切割垫,介刀板。

网友A:
听说有这样的切割垫,当用锋利的刀尖划过垫子时,垫子会被划破。
但这个被划破的地方会自动愈合。
我只是听几个老模友说过,但没自己体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这样的切割垫,当用锋利的刀尖划过垫子时,垫子会被划破。
但这个被划破的地方会自动愈合。
我只是听几个老模友说过,但没自己体会过。

不是真正的愈合。他是一种柔软但极有韧性的多层材料。虽然被刀划开但由于韧性仍旧会紧密的合在一起,因为刀锋利口子小,合的又紧所以看起来好像再次愈合一样。这种东西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刀片和桌子。因为材质软所以刀切下去不会像切在桌子,或者金属桌面上把刃口损坏。能增加刀片寿命。而且这东西厚而且韧性大,垫在桌上你再锋利的刀靠人力也很难切穿垫子伤到桌面。这东西主要是做静态模型的用的比较多。动态的不大用的上

网友B:
 文具店,裁纸板.好的60块,差的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具店,裁纸板.好的60块,差的30

网上找九洋 ,a4大小的10块上下。a3大小的20不到。a2大小的30左右。但如果买进口的价格翻n倍。

楼主:
谢了,我去文具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