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机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1-10-20):
可能电机线圈压到底座导致一个线圈断了几条线,转起来发热严重.
谢谢大家回贴。现在知道电机是废啦。。。。那请问80CM的P40要用什么电机和桨

积压导致线断了几条

积压导致线断了几条

积压导致线断了几条..

积压导致线断了几条..

网友A:
重新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绕线

就绕那个坏的还是全绕?

网友:
如果不重新绕线的话就等于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全部~

网友:
绕那一相的4个绕组也行,前提是你拆的好,能有一样的线,,呵呵

楼主:
那就是废啦。。。。请问80CM的P40要用什么电机和桨

网友(2011-11-28):
用2212电机KV 1000用9*6浆  KV 1400用8*6浆

网友:
废聊吧,绕线不容易的

网友:
可以救

我的电机也是你说的那这样 我刚刚重新绕线 成功 但就是不知道现在KV值是多少了 感觉比原来要快的多 三角接法

网友:
凌晨三点开始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