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金鱼尾怎么调试

楼主(2011-10-20):
请问各位老鸟,我的450有金鱼尾怎么调试啊?谁知道?谢谢了!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A:
排震动,还有降低感度。

网友B:
还有看看尾巴的螃蟹爪是不是松了,有一次我碰到过!

网友C:
金鱼主要的原因是从3方面解决:
1。是胶贴好,贴的结实,有人说贴二层,也没有那个必要,原厂亚拓配了一个胶,就够了,也有玩家在里面放了个5角的硬币,但是还是有的,有可能可以解决。
2。锁尾舵机的话,用那个圆盘,且把球头放在最里面的一个上面。
3。 亚拓的GP780陀螺仪如果是解决不了的话,建议你可以更换GP750试一下,当然,也可以用FUTABA的陀螺仪。
也许你上面的2步不用做,更换个陀螺仪就解决了金鱼尾的问题!

网友D:
建议你用魔术粘

网友E:
1. rudder servo 設定時,將gyro gian 設定為0, 再用sub-trim 調正中心位, servo 要90度,尾螃蟹爪是要在中心位置(跟說明書)左右行程要一致
2.檢討組裝后的螃蟹爪,尾推,一定要完全順暢!!!!!!!!!!!!!!!!!!!!!!!!!!!!!!!!!!!!!!!!!!!!!
3.檢查控gyro gian 是設定在aux,gear,要明確,否則是用不到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