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亚托500电池的选购问题!

楼主(2011-10-20):
新组的亚托500,电池在6S, 2600mA和3300mA之间纠结,3300的容量大,但是重量也大,2600重量轻,请问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只考虑飞行性能,比如时间,拉升等方面考虑,哪一款电池适合一点?
3300比2600重115克,能不能暴力飞3D呢?
期待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
用3300的以后还可以用在600上,500太小了,等你飞会肯定得换大的

网友A:
LZ 试过3300木有呀 貌似套不上头罩吧 2600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试过3300木有呀 貌似套不上头罩吧 2600就OK

现在两种都有,各一块,试了下,3300的套的上的~~

楼主:
3300的能不能暴力飞3D?

网友:
全新 赤道2600   25C 电池出   300一个  要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