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下拉角?

楼主(2011-10-20):
论坛可能已沦为某僵垃圾玩具无人机的广告区。
请到其它有共享精神的论坛继续快乐的讨论。

网友:
在发动机转速增加时,受机翼迎角和升力的作用飞机会抬头,下拉为了克服抬头力矩,保证飞机直线飞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坛可能已沦为某僵垃圾玩具无人机的广告区。
请到其它有共享精神的论坛继续快乐的讨论。

网友:
对于有翼型的飞机来说,是这样的

楼主:
的确是见到过有的上单翼和KT3D,没有下拉角时,加油门抬头。加了下拉角明显有改善。
因为不是自己的飞机,对重心等其它参数没有记录。

能否解释一下原因?

只知道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升力与速度的平方,大约成正比关系。

网友:
发动的下拉右拉准确来讲应当说是发动机的安装角,所谓下拉就是发动机垂直方向的安装角影响发动机垂直方向安装角的因素有这么几点。首先大家知道,飞机在高速和低速时产生的升力是不同的,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飞机的升力会成比例加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飞机速度增加时,虽然我们没有拉杆操纵飞机爬升,但飞机也会因为升力的增大自动爬升。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发动机加上下拉使发动机的拉力产生一个向下的分力。我们知道一般要使飞机的速度增加都要加大油门的,所以当有了下拉后,当我们增大油门加大发动机拉力使飞机速度增加时这个向下的分力就会使飞机低头从而减小机翼的迎角使机翼的升力保持不变,使飞机在高速和低速时都可以基本保持水平飞行。当然这个补偿作用也是仅在飞机水平正飞时起作用,倒飞时则起反作用。同样在F3A一类的特技飞机上下拉也是装的很小的一般都在一度以下甚至为0度。另外影响发动机安装角的还有发动机在飞机上的安装位置的高和低,比如发动机安装高出机身的就要减小下拉甚至加上拉以平衡发动机拉力产生的低头力矩,反之发动机装的位置很低的则要加大下拉。还有机翼的安装位置对下拉也有一定影响,一般上单翼飞机要加大下拉,下单翼飞机则要减小下拉

楼主:
感谢有技术含量的回复。

还有3点请再给个更详细的分析:

1 “加大发动机拉力使飞机速度增加时这个向下的分力就会使飞机低头从而减小机翼的迎角使机翼的升力保持不变”,这样的说法,希望有定量的分析会更有说服力的。

2 我个人有一个疑问,在飞场遇到过其它模友,KT3D的机是带了下拉与右拉的。而去掉下拉,会明显抬头,这个是特例还是普遍现象?

3 “发动机安装高出机身的就要减小下拉甚至加上拉”,如果如这句所述,那么将是对第1个疑问的有力佐证。希望能看到大量这样的实例,或者若有反例也请各位模友分享经验。

请大家多多分享经验了!

网友:
有了下拉角,推油门的时候飞机只加速,不爬升。没有下拉角推油门时飞机又加速又爬升。
另外,飞机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机翼,发动机的拉力线与阻力点一般不会重合,这样就会产生附加力矩,上单翼飞机会因拉力加大而产生更大的抬头力矩。下单翼飞机受到的影响就小些。发动机与机翼的落差越大这种附加力矩就越明显,也就需要更大的下拉(还有可能是上拉),才能维持综合上的平衡。
懒得画图了,楼主自己想,想不明白就在纸上画画。画了还不明白就发短信,我来画。

楼主:
飞机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机翼

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
记得以前刚入模时,有人说起落架就可以占到近10%的阻力。

网友:
好好想想二战时,战斗机为什么多是下单翼呢?特技模型也是中下单翼为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机翼

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
记得以前刚入模时,有人说起落架就可以占到近10%的阻力。

导 弹和飞机的区别就是dao dan没翅膀,所以速度快。
飞机最大阻力来自于机翼!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 弹和飞机的区别就是dao dan没翅膀,所以速度快。
飞机最大阻力来自于机翼!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不信!
我先给出反面证据。

3度迎角时,NACA-2412、Clary-Y 这种常规翼型的升阻比在30左右,5度时达到了40。
根据超轻型飞机手册,只有几架从滑翔机改来的飞机达到了全机10的升阻比。
对于小航模来说,全机升阻比能达到10的更少。

在设计航模的时候,我是基于以上思路,对机翼的阻力并不太重视。性能也不差。
有兴趣可以试一试,机翼制作精良,但是起落架做差点儿、再加2条撑杆、螺旋桨不加整流罩,看看性能是不是嗖的一下就降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F3A与二战战斗机不熟悉,只说说自己的猜想:

1 F3A为什么用中单翼,因为升力与重力比较集中,适合完成规定动作。下单翼有上反角,侧滑时动作可能飞得很难看,上单翼在倒飞相关动作时操纵难度大。

2 二战战斗机为什么多是下单翼。主要是从结构考虑的。
下单翼的缺点是:干扰阻力比上单翼明显,稳定性差,视界差;优点是:起落架短、结构轻、便于收入机翼,相对中单翼有利于结构布置。

楼主:
关于巡航dao dan升力面积小、翼载荷大的问题,不解释。

网友:
把你的飞机什么起落架、整流罩,都别动,把机翼加长试试看速度有没有影响?再狠点换成滑翔机翅膀试试看?
升阻比是个比值概念,和机翼重量没关系。真机讲升阻比可就要引入整体重量概念了啊。
 不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巡航dao dan升力面积小、翼载荷大的问题,不解释。

翼载荷是被动的,翼面积是主动的。不解释

网友:
KT3D机不需要下拉,甚至右拉都不需要,否则,影响做动作
很多人KT3D机都会把重心调后(有利于吊机,其实这是错误做法),所以要带下拉,平衡重心

正常的KT3D机及F3A,正飞倒飞都不需要大量的升降舵修正
这些飞机的机翼,正反两面的压力是一样的,如果有下拉,这些飞机怎么飞,动作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KT平板机也是没有下拉的,如果大家的KT3D都是不需要下拉,那问题就明朗许多了。

另外,KT3D不需要右拉么?如果不需要右拉,那么右拉是用来减弱螺旋桨尾流对垂直尾翼影响的说法有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7楼,你赢了。